关于P沟道MOS管

楼主(2014-06-18):
(无正文)

网友A:
问题很大。
P沟MOS管是反的。

风扇往往是感性负载,需要续流以防止断电时击穿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很大。
P沟MOS管是反的。

二极管会加上去的,这个管没错吧接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二极管会加上去的,这个管没错吧接法?

二极管这样接行吗?

网友B:
MOS管的S极和D极接反了,MOS的体二极管正向导通,所以是一直开,无法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极管这样接行吗?

二极管接的地方错了,应该并联到风扇两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极管这样接行吗?

另外,R8没有必要那么大,甚至可以取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另外,R8没有必要那么大,甚至可以取消。

R8大点没关系(不好意思,只注意第一个图了---同意,第二个图中R8没有必要),R5可能偏大。

网友D:
S极跟电源相连,D极跟接插件相连。原图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R8大点没关系(不好意思,只注意第一个图了---同意,第二个图中R8没有必要),R5可能偏大。

...

哪你意思,R8取值是比较恰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极跟电源相连,D极跟接插件相连。原图有错误。

对后来第二个图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接的地方错了,应该并联到风扇两端。

如果接到风扇两边不会产生反向电流击坏场管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后来第二个图没事吧?

第二个图二极管跟电机并联才对,电机的放电电压上负下正,这样接法二极管起不了作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接的地方错了,应该并联到风扇两端。

这个风扇接地了,续流二极管没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风扇接地了,续流二极管没用吧

和接地不接地有什么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和接地不接地有什么关系?

我搞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MOS管的S极和D极接反了,MOS的体二极管正向导通,所以是一直开,无法关。

MOS这样接是对的,但是diode要并联在感性负载,也就是马达的两端,为马达停转产生的反向电动势提供释放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