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极管测温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4-06-18):
想请问大家这个电路的原理,此处的运算放大器一般选什么型号?

网友A:
电路图是错的,+-接反了,

是的,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是错的,+-接反了,

是不是用PNP?

网友A:
不如用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用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

能详细点吗??这个电路还没看懂: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用PNP?

用PNP在此图上不能用,-5V输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