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x系列FMC-FATCON寄存器的这个LFOM位是低频优化模式的疑问?

楼主(2014-06-18):
(无正文)

楼主:
这个低频优化模式是如何工作,MCU工作频率在12MHz,LFOM为1和为0有什么差别,

系统可以工作的更有效率真的看不明白!

楼主:
读取测试:关闭PLL,外部振荡11.0592MHz

P15 = 0;
u32u8.u32Temp = FMC_Read((ReadAddr / SPI_FLASH_PageSize) * 512 + (ReadAddr % SPI_FLASH_PageSize) + i + IAP_ADDRESS_DEFINE);
P15 = 1;

用示波器测试P15的负脉冲如下:
开优化:4.4uS
不开:    5.1u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取测试:关闭PLL,外部振荡11.0592MHz

P15 = 0;

果然差了那么一点点时间,可是1us能干嘛呢

网友B:
主要是因為抓flash在不同的頻率之下,在硬體所設計的加速。
在是cpu跑flash裡面的code,size比例放大,會有差異比較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