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的后缀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6-18):
看芯片手册,一般都有说明

网友B:
这个要看手册,一般会标明这个问题。据我了解,有可能是Not flash的意思,也就是说不用外加FLASH,也有可能是级别的定义,也有可能是无铅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手册,一般会标明这个问题。据我了解,有可能是Not flash的意思,也就是说不用外加FLASH,也有可能 ...

好的 谢谢

楼主:
明白了 是无铅的意思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