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AP138

楼主(2014-06-18):
   请问,OMAP138内部有没有测温单元?我自己在看datasheet时没有看到。

网友A:
看了一圈   没看到

16-Bit随着mDDR 256 MB的SDRAM 地址空间
三个可配置16550类型UART模块: –带有调制解调器控制信号 – 16-byte FIFO – 16x或13x过采样方案 LCD控制器
两个串行外设接口(SPI)每

具有多个片选
两个多媒体卡(MMC) /安全数字 (SD)与安全数据卡接口的I / O (SDIO)接口
两个主/从内部集成电路(I2 C Bus™)
一个主机端口(HPI) Interface 16-Bit-Wide 复用地址/数据总线高带宽

USB 1.1 OHCI(主机)和集成PHY (USB1)
USB随着综合2.0 OTG PHY (USB0)港口 – USB 2.0 High- /全速客户 – USB 2.0 High- / Full- /低速主机 –终点0(管制)
–终点1,2,3,4(控制,批量,中断 或ISOC) Rx和Tx 一个多通道音频串行端口: –发送/接收时钟高达50 MHz –两个时钟区域和16 Pins串行数据 –支持TDM, I2S,和类似格式 –秩能够
– FIFO用于接收和发送缓冲区 两个多通道缓冲串行端口: –发送/接收时钟高达50 MHz –两个时钟区域和16 Pins串行数据 –支持TDM, I2S,和类似格式 – AC97音频编解码器接口 –电信接口(ST段总线,H100) – 128-channel TDM

– FIFO用于接收和发送缓冲区 10/100 Mb / s以太网的MAC (EMAC): – IEEE 802.3标准 – MII媒体独立接口 – RMII简化媒体独立接口 –管理数据I / O模块(MDIO) 视频端口接口(VPIF):
–两个8-bit SD (BT.656),或单16-bit 单视频采集原料(8-/10-/12-bit) 频道
–两个8-bit SD (BT.656),单16-bit视频 显示通道 通用并行端口(uPP): –高速并行接口FPGA和 数据转换器
–数据对两个通道,每个通道宽度为8- 到16-bit包容
–单数据传输速率或双数据速率 转移
–支持多接口与START, ENABLE和wait控制 串行ATA (SATA)控制器: –支持SATA I (1.5 Gbps)和SATA II (3.0 Gbps)
–支持所有SATA电源管理 特点
–硬件辅助本地命令 排队(NCQ)条目最多32 –支持端口倍增器和 基于命令的开关 实时时钟32 kHz振荡器和 独立电源导轨 三64-Bit通用定时器 (作为两个32-Bit定时器配置) 一64-Bit通用定时器(观看 狗)
两个增强型脉宽调制器 (eHRPWM): –专用16-Bit时基计数器 周期和频率控制
– 6单边,6偶棱边对称或3 非对称双输出的边缘 –死区产生 – PWM经高频斩波载波

–旅游区输入
三32-Bit增强型捕捉模块 (eCAP):
–作为3捕捉输入或3配置 辅助脉冲宽度调制(APWM) 输出
–多达四个单镜头捕捉事件 时间标记
361-Ball Pb-Free塑料球栅阵列 (PBGA) [ZCE后缀],0.65-mm球间距 361-Ball Pb-Free塑料球栅阵列 (PBGA) [ZWT后缀],0.80-mm球间距 商业或扩展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圈   没看到

16-Bit随着mDDR 256 MB的SDRAM 地址空间

这个芯片集成ARM+DSP,这两个功能单元是在软件上区分还是硬件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集成ARM+DSP,这两个功能单元是在软件上区分还是硬件上

你这个中文资料从哪下的,能给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