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80c51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设计

楼主(2014-06-18):
哎,书到用时方恨少,用adc0808转换,中断采样,而且多次采样取平均值输送到液晶显示器lmo16l,超5v报警,不知道程序怎么写啊。

网友A:
先把ADC0808调通,再说其他的,别看书了,这个行业看死书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ADC0808调通,再说其他的,别看书了,这个行业看死书没用的。

查到的资料有点乱,都看混了,仿真电路我会,就是汇编程序不会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到的资料有点乱,都看混了,仿真电路我会,就是汇编程序不会写

那就先写C嘛,51写C还是比较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