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这个阻值到底多大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6-24):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焊接的意思,NOT INSTALL,就是33欧姆

谢谢!如您所说确实是不上件的意思。如果后面跟/SB又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上来,可以帮你找找,我没见过!

我自己觉得可能是能省略的意思。这个都是雷凌的rt5350里面的电路,很多看了很郁闷的地方。下面就是一张。

网友B:
SB,大约是SOLDER-BRIDGE,用焊锡连接的意思。。。。。

网友B:
大约是根据功能或所用元件的不同选择连或不连。。。。

网友B:
虽然图画的是电感的符号,但实际生产可能用的是0欧电阻——如果需要连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大约是SOLDER-BRIDGE,用焊锡连接的意思。。。。。

买了个检查了下,好像是用锡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