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l不能打开相应的文件

楼主(2014-06-19):
我的电脑最开始是装了Protel99Sse在D盘,后来重装系统,按理说对protel没什么影响,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打不开protel中的那些东西,就是要重新安装也是不行,老是出现一个框框,里面都是****号,卸又卸不了,重装又不行,真是难为死我了,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
出现的框框 截图来看
软件卸载,注册表打扫干净 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的框框 截图来看
软件卸载,注册表打扫干净 重装

重装系统后,用360也找不到这个软件,所以我就直接找到那个文件夹,把它删了,再安装一遍,可是就会出现这样的框框。

网友B:
换ad解决

网友A:
开始 regedit 搜 protel 把搜到的全部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ad解决

我是后来装了一个AD,但是AD里面的元件库是有限的,现在就是想吧protel里的元件库添加到AD里面去,这还是要用到protel输出元件库才可以,所以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 regedit 搜 protel 把搜到的全部删除

那里面有那么多的文件,又知道是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 regedit 搜 protel 把搜到的全部删除

主要是在哪个文件夹里面查找?

网友A:
注册表里 所有搜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册表里 所有搜到的

删了之后还是没有什么效果啊,还是不能重新安装。有些注册表文件也不敢轻易的删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删了之后还是没有什么效果啊,还是不能重新安装。有些注册表文件也不敢轻易的删去
...

放心,只要是带Protel的注册表都可以干掉,最好先子C盘搜下Protel,把和它相关的文件全部干掉——>干掉注册表——>用360清理注册表、垃圾——>重启——》重新安装,要是还不行,除了系统还原或者重装系统外,我也没有好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心,只要是带Protel的注册表都可以干掉,最好先子C盘搜下Protel,把和它相关的文件全部干掉——>干掉注 ...

可以安装上去了,但是发现他的那些什么原理图,PCB都不能打开,一打开,电脑就没有响应。安装上去的就相当于一个空壳子什么也干不了,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