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电压正负

楼主(2014-06-19):
各路大神,直流电压为什么有正负之分?假如我用到一个+5V电压,一个-5V电压,可否用一个10V电压,和一个0V电压替代?

网友A:
同样是五楼,站在一楼往上看和从五楼往下看的感觉是不同的。

两个五伏电源串联,其有个中点。你拿单个十伏电源,中点何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是五楼,站在一楼往上看和从五楼往下看的感觉是不同的。

两个五伏电源串联,其有个中点。你拿单个十伏 ...

明白您的意思,但是我还是不懂为什么要搞个-5V电压,请指教。

网友B:
有些芯片工作是要负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芯片工作是要负压的

现在,我有个LCD屏需要用到+5V和-5V电压,而我现在只有一个+5V电路,是否需要一个电压转换芯片将+5V电压转换成-5V电压,然后将这两个电压给LCD屏供电?还有用+10V和0V电压给他们供电可以吗?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有个LCD屏需要用到+5V和-5V电压,而我现在只有一个+5V电路,是否需要一个电压转换芯片将+5V电压 ...

是1080P的屏吗?呵呵,是要偏压芯片提供的,TI和KTD,还有国内的圣邦微都有这个料的,见附件SPE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1080P的屏吗?呵呵,是要偏压芯片提供的,TI和KTD,还有国内的圣邦微都有这个料的,见附件SPEC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我现在的屏是720*720的像素,里面屏的资料有写:c. VSP – shall not exceed 300mA inrush current during power up based on a minimum voltage rise
time of 120us from 0 to +4.4V.
d. VSN – shall not exceed 200mA inrush current during power up based on a minimum voltage rise
time of 120us from 0 to -4.4V.,请问我能用你提供的哪个芯片驱动?刚才我看了一下,TI和KTD的电流都是80mA,请问这个80mA是指它有个固定的输出的电流,还是说它输出最大的电流是80mA?打的有点多,请帮忙解答一下。屏见附件

网友D:
把5V那个点当成地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我现在的屏是720*720的像素,里面屏的资料有写:c. VSP – shall not exceed 300mA in ...

SGM3803是已经在同行的8吋屏上应用,分辨率是1280*720,应该是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GM3803是已经在同行的8吋屏上应用,分辨率是1280*720,应该是够用的

,多谢回答,其实我主要是担心电流的问题,怕要么烧坏屏,要么带不动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5V那个点当成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SGM3803是已经在同行的8吋屏上应用,分辨率是1280*720,应该是够用的

,我在圣邦微官网上怎么找不到这个芯片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圣邦微官网上怎么找不到这个芯片啊

与原厂联系吧,没有把资料公开在官网上。

网友F:
电压是相对值,电势才是绝对值,这是高中物理!
只有大地才是零电位,这是标准,所有电路中的零电位点都与大地联通!

搞明白上面的两句话,你就大彻大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我现在的屏是720*720的像素,里面屏的资料有写:c. VSP – shall not exceed 300mA in ...

呵呵,不好意思,公司网络很痛苦,晚上回来回复你,希望不算太晚!我看了下,觉得KTD和TI的应该适合你,SGM的电流有可能大点了,不适合!那个80ma应该是最大电流,应该是合适的。推荐使用KTD,这个便宜些,如果你不觉得贵,就选择TI的
附件上传不了我这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压是相对值,电势才是绝对值,这是高中物理!
只有大地才是零电位,这是标准,所有电路中的零电位点都与 ...

:lol,多谢指导,回复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不好意思,公司网络很痛苦,晚上回来回复你,希望不算太晚!我看了下,觉得KTD和TI的应该适合你,S ...

呃,非常感谢你,:handshake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呃,非常感谢你,

不客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