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ADC采样问题求教

楼主(2014-06-19):
如图为电源电压采样电路,VBAT+为3.3V, DET_VBAT接到CC2530的一个adc管脚上,当R19和R20都为100K,采样得到的adc数据为正常值,如果将R19和R20都设置为1M,采样得到的ad数据明显变小,还不到原来的一半?而用万用表去量的时候都是正常的,DET_VBAT的电压都是VBAT+的二分之一。肿么回事呢?朋友们知道么?

网友A:
注意ADC的输入阻抗~~~

网友B:
ADC内部采样电容在高频采样的时候会sink一个小电流,当你的分压电阻太大的时候,这个电流就会导致比较大的压降,所以你的ADC显示的电压不准,一般ADC内部都会有一个buffer的,你看下是否打开了,如果没有buffer,你就要把分压电阻改小一点。

网友C:
AD 引脚的输入阻抗引起的,
并个1-4.7uf电容试试
或者 加级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 引脚的输入阻抗引起的,
并个1-4.7uf电容试试
或者 加级运放

R20两端么?

网友C:
R20 2端 你试试 应该会有所改善 电容大小 你自己调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