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USB安全过滤盒

楼主(2014-06-19):
价格:10000 元
一个小硬件模块,一端插在PC上,另一端可以插U盘。从安全上讲,他可以读取U盘上的文件系统,并保证PC只能看到U盘上特定的几种文件,例如txt,cvs.具体要求如下

-禁止不允许的USB设备类型插入时运行,如蓝牙等,可更改
-禁止不允许的U盘程序或功能自动运行,可更改
-能够读取不同的文件系统(fat ext raid),禁止U盘上除指定类型(text, cvs)外的文件拷入,如exe,文件类型应该可以更改
-具有可扩转性,将来可以添加新功能。
-最好用430,ARM实现,linux也可
-做好后板子大小和U盘大小差不太多
-兼容到USB3.0

有意请联系QQ2037962024 说是USB的,非诚勿扰

网友A:
预估LZ这个项目搞不定
要支持ext这类的文件系统,应该只有Linux了吧?
-最好用430,ARM实现,linux也可。。。。一个是处理器,一个是操作系统
兼容USB3.0的话,USB本来就向下兼容的吧,要支持3.0的话,估计要PCIE转接,尺寸不一定够

PS:不差钱的话,可以找我,我的虚拟的文件系统,可能可以实现这个应用

网友B:
楼主要求有点多,大部分实现都没问题,文件系统的支持就有点坑了。。。
如果不要ext 可以联系我 四六一八六八46四

网友C:
前面的其实都不懂,长期接项目再转包出去的。
楼主的方案是可以实现的,只要找对了人,demo级别的样机,10万以内有人可以搞定。
商用级,估计10万没人会接。

网友B:
我是本人接项目的,用arm做主机读u盘 在模拟成大容量存储设备挂载到电脑上

网友B:
首先主机不支持ext文件系统,如果自己开发文件系统,难度非常大
即使跑linux要开发的东西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