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409电路 疑惑

楼主:
本人小菜一个  ,第一次用用LM3409,  输出恒流源是出现以下症状。

在3409的3脚EN端口 输入0V电压的情况下,6脚PGATE输出为23.86V(应该是0V才对)!!

接负载后 :    Q1的PMOS管的G栅极(1脚)为 23.86V,S源极(3脚 )为24V,此时应该为导通状态,但测得D漏极(2脚)电压几乎为0V,按道理不该是0V!!??

电路图如下:

网友A(2014-06-19):
你把那个EN信号端接到电源端,看有没有输出,或者EN端是输出的是PWM信号时,应该正常输出,你现在为0V,应该没有导通P MOS

网友A:
这个是在百度找到的,看是否能给你有帮助
LM3409是一种独一无二的LED驱动器,可以轻松实现模拟和 PWM调光功能。在此部件上可以有四种方法实现LED调光:

1. 直接使用0V至1.24V的电压源驱动IADJ引脚实现模拟调光;

2. 通过在IADJ引脚与Gnd之间放置电位器实现模拟调光;

3. 使用Enable引脚实现PWM调光;

4. 通过外部分流器FET实现PWM调光。

LM3409通过连接电位器实现模拟调光。内部5mA电流源在RADJ上产生电压,该电压反之改变内部电流检测阈值。使用直流电压直接驱动IADJ 引脚可以获得同样效果。

LM3409-可驱动高功率LED 的PowerWerWise PFET 降压控制器

LM3409/09HV 是适用于降压稳流应用的P 沟道MOSFET 控制器,提供宽输入电压范

围,可调的低参考电压的差分电流检测功能以及快速输出的使能/失效控制功能。

这两款芯片都采用散热能力更强的eMSOP-10封装。因此LM3409/09HV 是驱动LE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个EN信号端接到电源端,看有没有输出,或者EN端是输出的是PWM信号时,应该正常输出,你现在为0V,应 ...

但是此时PMOS管的  G栅极是高电平,应该是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个EN信号端接到电源端,看有没有输出,或者EN端是输出的是PWM信号时,应该正常输出,你现在为0V,应 ...

但是,此时的G栅极是高电平 23V,Pmos管应该是导通的才对

网友A:
具体不很清楚,你到百度看看这颗芯片工作的模式,进行调节

网友B:
你用的是P沟道MOS管,该MOS只有当VGS=负压,且满足它的阈值电压方可开启。另外使能端口,低电平时,芯片不工作。

网友C:
先复习一下MOS管原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已经弄懂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