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FPGA旁路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4-06-19):
请问一下 FPGA3.3V和1.2V是所有的都要和0.1uf电容相连吗,还是可以几个连在一起,还是有的连有的不连啊

网友A:
旁路电容不只是0.1UF,这要看你的PFGA处理的信号速率和电源的纹波,在处理高速率信号时,不仅要连0.1uF,还要连0.01uF,0.001uF等。如果PCB放不下,可以不用每个PIN都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路电容不只是0.1UF,这要看你的PFGA处理的信号速率和电源的纹波,在处理高速率信号时,不仅要连0.1uF,还 ...

哦 不过我看我手头有的参考电路上都是用的0.1uf的,我倒是看到过旁路电容的计算方式,不过作为菜鸟还是先按照参考电路上来吧; 是如果能放下最好是每个上面都连旁路电容吗? 如果放不下,有的连有的不连,这个是随意的还是根据经验来的呢?  谢谢啊

网友A:
如果能放下最好是每个都加上电容,如果放不下,就把电容放在两个电源IO之间,这样应该可以了。如果你的电容封装是0603的,那么改成0402的吧。

网友B:
1.保证每两个电源管脚至少有一个0402封装0.01uF的电容,如果条件允许,每个管脚1个0.01uF电容;
2.FPGA芯片周围放一些钽电容和贴片铝电解电容,0.1uF、1uF、10uF、220uF不同封装的适当放一些;
个人经验之谈,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保证每两个电源管脚至少有一个0402封装0.01uF的电容,如果条件允许,每个管脚1个0.01uF电容;
2.FPGA芯片 ...

谢谢啦 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放下最好是每个都加上电容,如果放不下,就把电容放在两个电源IO之间,这样应该可以了。如果你的电容 ...

谢谢啊 就是感觉0402的太难焊了。。

网友A:
锻炼一下,BGA封装的IC几乎都用040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锻炼一下,BGA封装的IC几乎都用0402的

请问一下,能把1.2V都连到一个电源平面上,然后这个平面接好几个电容,这样行吗

网友A:
你用的IC是多少PI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IC是多少PIN的

256 BGA,要是我换成144TQFP 有区别吗

网友A:
如果PCB放不下,我一般就两个PIN一个滤波电容

楼主(2014-07-19):
引用 网友A:
如果PCB放不下,我一般就两个PIN一个滤波电容

恩  谢啦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