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的VPU

楼主(2014-06-19):
各位,我用MCIMX6Q-SL的开发板,
1.在LINUX下想用它的VPU功能来硬解VP8,请问有这方面的资料和示例代码吗?
2.里面的IPU是不是直接解YUV的?
3.那个unit_tests文件夹下的程序是编译好的,有没有它的源代码,在哪里呢?

网友A:
Image Conversions (IPU)
Resizing (resolution adjustment)
Rotation & Inversion
Color Space Conversion
Pixel Format Conversion (packing…)

Display Enhancement (IPU)
Two Displays: 2x Parallel, 1x LVDS, MIPI-DSI, or HDMI
Color adjustments and gamut mapping
Gamma correction and contrast stretching
Compensation for low-light conditions and backlight reduction

Video Processing (VPU)
Multi-codec 1080p enc/dec
Post-processing, error concealment, etc
Graphics Processing (GPU)
OpenGL ES 2.0,  OpenVG 1.1
GC880 – 30-40 MTPS, 1 shaders
GC320 – 600M p/sec 2D
On2 VP8        --2D
720p@30fps
1080p@30fps for iMX6 Q/D (TBD)
1080p@30fps for iMX6 D/S         20Mbps

IPU:Formats supported:
BT.656
BT.1120
BT 1358 (not validated)
YUV422, RGB888, YUV444 = over an 8 bit bus
RAW format up to 16bpp which will be translated to 8 bit using companding
Generic data up to 20bit

楼主:
3.那个unit_tests文件夹下的程序是编译好的,有没有它的源代码,在哪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3.那个unit_tests文件夹下的程序是编译好的,有没有它的源代码,在哪里呢?

这板子我没接触过,涉及到具体文件和源码,你可以找一下卖你板子的家伙

楼主:
L3.0.35_4.1.0_ER_SOURCE_BSP  : i.MX 6Quad, i.MX 6Dual, i.MX 6DualLite, i.MX 6Solo and i.MX 6Sololite Linux BSP Source Code Files.
Size (K): 1086744 Format: gz Rev #: L3.0.35_4.1.0 Modified: 9/5/2013

在官网上下载的L3.0.35_4.1.0_ER_SOURCE_BSP,安装后,生成很多.out  文件
如:mxc_vpu_test.out
但找不到它 的源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L3.0.35_4.1.0_ER_SOURCE_BSP  : i.MX 6Quad, i.MX 6Dual, i.MX 6DualLite, i.MX 6Solo and i.MX 6Sololite ...

源码是有的,你可以先安装一下编译工具LTIB,然后在使用LTIB编译BSP,通过使用ltib命令可以释放unit_test的源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L3.0.35_4.1.0_ER_SOURCE_BSP  : i.MX 6Quad, i.MX 6Dual, i.MX 6DualLite, i.MX 6Solo and i.MX 6Sololite ...

释放以后会在ltib/rpm/BUILD/目录下看到你释放的源码。

网友B:
.out  文件所对应的源码就都在上述目录下面的了。

网友C:
具体在哪里呢,现在想用mxc_v4l2_tvin.out测试也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ltib/rpm/BUILD/ 里面是没有生成的。找了freescale工程师问了,
这样自己 去解压
cd L3.0.35_4.1.0_130816_source/pkgs/imx-test-3.0.35-4.1.0.tar.gz

网友B:
引用 楼主:
ltib/rpm/BUILD/ 里面是没有生成的。找了freescale工程师问了,
这样自己 去解压
cd L3.0.35_4 ...

楼主你好,在ltib目录下使用./ltib -m -prep imx-test -p就可以释放unit_test的源码的,释放以后在目录ltib/rpm/BUILD下可以看到unit_test的源码。

楼主:
还是谢谢你,之前是直接用安装的。不知道./ltib -m -prep imx-test -p这个命令。后面找到压缩包解出来了。本来想把分给你的,但是结贴的时候给不了分,出错了。所以给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谢谢你,之前是直接用安装的。不知道./ltib -m -prep imx-test -p这个命令。后面找到压缩包解出来了。 ...

没有事的,你的问题解决了就好:)~~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