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供电,电源和vdd之间的5欧电阻有什么用

楼主(2014-06-19):
板子上的ad芯片经常烧坏,{1366E9A8-49B5-4F6A-BB5C- ...看了官方的datasheet的资料,这个是截图,5欧电阻有什么用?ad烧坏与这个电阻有关吗?

网友A:
AD的功率一般都不大,内阻很大,这里的5OHM肯定不是用于限流吧?

网友B:
根据图纸看这个是一个保护电阻,限流的

网友C:
这是滤波用的,抑制电源纹波,有助提高精度。

网友D:
MCU工作时电流波动较大,而AD需要较稳定的电源时才能确保其精度。所以两者之间串联电阻,和两端的电路组成π型滤波电路,起到一定的滤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