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滤波问题,新手,还没有积分,谢谢了

楼主(2014-06-19):
为什么我的滤波电路是慢慢的把噪声滤掉,然后再**一段时间后,大概10几分钟,就慢慢变小,直到消失,不懂,求教,感谢!!!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A:
运放正输入没有直流通路,导致过一段时间因Ib对C10充电而偏离正常工作点。
单9V供电的场合,可以考虑用两个阻值较大的电阻(比如2M)从电源和地分压后接到运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正输入没有直流通路,导致过一段时间因Ib对C10充电而偏离正常工作点。
单9V供电的场合,可以考虑用两个 ...

哥们,谢谢你,这个电路稳定的时候2,3脚都会有个直流偏置,还需要加一个直流偏置在3脚吗?另外,用示波器探头去测一下3引脚,输出又会经过有噪声,噪声慢慢变弱到消失,稳定10来分钟的,然后有效信号也慢慢变小至消失的过程,最后就是一个稳定的直流信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谢谢你,这个电路稳定的时候2,3脚都会有个直流偏置,还需要加一个直流偏置在3脚吗?另外,用示波器 ...

输入脚都必须有直流偏置。只通过电容加到输入脚的不算直流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脚都必须有直流偏置。只通过电容加到输入脚的不算直流偏置。

谢谢哦,刚刚试了下,我直接输了一个5V的直流到3脚,但是输出的有用的下降沿信号变得很小了哦,而且这样滤波也变得不彻底了,怎么办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哦,刚刚试了下,我直接输了一个5V的直流到3脚,但是输出的有用的下降沿信号变得很小了哦,而且这样 ...

3楼已有解决办法:“用两个阻值较大的电阻(比如2M)从电源和地分压后接到运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已有解决办法:“用两个阻值较大的电阻(比如2M)从电源和地分压后接到运放的+” ...

加了,好像滤波的效果变得很差了,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好像滤波的效果变得很差了,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

那大概说明滤波器本身有问题了。滤波器我地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了,好像滤波的效果变得很差了,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

那你输入的是什么信号啊

楼主:
这是我的输入信号,也是经过放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输入的是什么信号啊

不好意思,这几天在忙其他的,现在才回复,我的输入信号见11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大概说明滤波器本身有问题了。滤波器我地不懂。

恩恩。谢谢你的关注: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