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DDR_stress_Test的测试

楼主(2014-06-19):
  自己做的板子,在FSL下载的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工具下载linux系统,串口没输出,怀疑DDR有问题,测试如下:请问有知道的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你好,请问你测试的时候该设置的都设置正确了么?是参考文档i.MX6_DDR_Stress_Tester_V1.0.2_User_Guide.pdf来测试的吧。

楼主:
嗯,是的,是参考你说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测试的时候该设置的都设置正确了么?是参考文档i.MX6_DDR_Stress_Tester_V1.0.2_User_Gu ...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A9_ddr   这个能说明DDR和i.mx6的通讯正常吗?是不是从sd卡启动,串口能打印出boot信息就能说明工作正常呢?

楼主:
图片在这里,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在这里,谢谢。

这个能代表ddr和i.mx6通讯没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能代表ddr和i.mx6通讯没问题吗

我看到你的另外一张图有failure,后来都正常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你的另外一张图有failure,后来都正常了么?

嗯,后来正常了,能打印出boot信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后来正常了,能打印出boot信息了。

那就说明你的DDR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在FSL下载的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工具下载linux系统,串口没输出,也有可能是别的原因的。请问你使用的DDR和开发板上使用的是一样的么?还有你是不可以烧写,还是烧写好了,启动时候串口没有信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FSL下载的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工具下载linux系统,串口没输出,也有可能是别的原因 ...

我们使用的DDR和官方是一样的,现在可以烧写,串口有输出,板子启动信息出来了,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弄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使用的DDR和官方是一样的,现在可以烧写,串口有输出,板子启动信息出来了,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弄了, ...

启动信息显示:

启动信息如下

启动信息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启动信息显示:

楼主你好,现在你的u-boot已经起来了,说明你的DDR是OK的没有问题。下一步就是要启动你的内核和文件系统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