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子弹测速设备

楼主(2014-06-19):
各位大神:
     因生产需要,我现在需要制作玩具子弹测速的设备.有谁能完成软件部分,烦请联系,价格请商谈。具体要求请发邮件gx_du@sturdy.com.cn联系我.
目前最快的速度大概为22m/s.
测试仪器的两组红外接收管间距为70mm,转换为时间数据
T=0.07/22=0.00035S=3.5ms。即我们需要的显示应该是00.00ms.
四位数码管显示.要求有时间上下限报警功能,时间上限/下限是能通过按键调节。

网友A:
推荐一个颠覆传统的方案,把两个红外接收管的输出直接连接到声卡的两个输入端口,利用互相关就能得到速度显示,如下图。我是用Multi-Instrument做的,免费下载试用。可设置速度报警的高高、高、低、低低限并报警。96KHZ采样率下的时间分辨率是:0.0104 ms.  192kHz采样率下的时间分辨率是: 0.005208 ms

楼主:
请问一下,UDDP自定义参数里面的值如何理解?

网友B:
对于采集到的每帧数据,软件会根据配置自动生成DDP (Derived Data Point,导出参数),软件目前支持151 个DDP,包括峰值频率、最大值、最小值、有效值、平均值、THD、IMD、THD+N、声压分贝数、互相关函数的峰值时延等等。软件支持用户自己定义UDDPs (User Defined Data Points),可用各种数学 运(刚发现两个字之间必须有空格才正常显示,否则显示“**”    :-)  )算和函数来定义UDDP。参考软件说明书第6.2.1节(”导出参数和用户自定义参数“),互相关函数的峰值时延的名称为PeakCCFTimeDelay_AB(s)。参考软件说明书第 10.2.2 节(”定义UDDP“),在定义UDDP的公式中引用DDP名称时外面要加[ ]。目前两组红外接收管间距为70 mm=0.07 m,互相关函数的峰值时延就是子弹穿过以上距离所需要的时间,因此定义一个速度UDDP,单位是:m/s, 公式为:0.07/[PeakCCFTimeDelay_AB(s)], 同时可指定四个报警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