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xc_v4l2_capture.out 执行不成功

楼主(2014-06-19):
HI ALL,
PC串口软件 链接I.MX6开发板
mxc_v4l2_capture.out 执行不成功,是什么原因?

root@freescale /unit_tests$ ./mxc_v4l2_capture.out
in_width = 176, in_height = 144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out_width = 176, out_height = 144
top = 0, left = 0
Unable to open /dev/video0
Unable to create y frame recording file

root@freescale /unit_tests$ ls -l /dev/video0
crw-rw----    1 root     root       81,   5 Jan  1 00:22 /dev/video0
root@freescale /unit_tests$ ls -l /dev/video1
crw-rw----    1 root     root       81,   6 Jan  1 00:22 /dev/video1

网友A:
./mxc_v4l2_capture.out命令不对,你要加参数的。具体的建议你看一下unit_test中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mxc_v4l2_capture.out命令不对,你要加参数的。具体的建议你看一下unit_test中的文档。 ...

你好,你所说的unit_test是imx-test  吗?
里面只是源码文件,没有文档说明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所说的unit_test是imx-test  吗?
里面只是源码文件,没有文档说明吧??
...

有文档的,doc,你在仔细查看一下。在test目录下的mxc_vpu_test下。

楼主:
你好,我查看了一下,好像没有doc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文档的,doc,你在仔细查看一下。在test目录下的mxc_vpu_test下。

/doc

是这些 ?

网友A:
引用 楼主:
/doc
FSL-UT-VPU-001.txt  FSL-UT-VPU-003.txt  FSL-UT-VPU-005.txt  FSL-UT-VPU-007.txt  FSL-UT-VPU-00 ...

是的。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帖中问题如果问题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如果已经解决,麻烦帮忙结贴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