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捕获输入的神奇现象,求高手解谜

楼主(2014-06-19):
小弟初学stm32,用定时器TIM2的通道1即PA0口做输入捕获实验,设置捕获边沿为下降沿,使能了通道1的捕获中断,中断服务程序是用串口向PC发送一个字符‘x’。至此,按道理是我在PA0实现一个下降沿,则PC端的串口助手接收到一个字符‘x’,但神奇的是,当我把手指放在PA0上时,PC端不断接收字符‘x’,拿开手指PC就没接收到字符‘x’,这是为什么?难道我的手指头可以产生无数个下降沿吗?

网友A:
可能是手指靠上去的时候影响了接口的电平,电平有波动的话就有可能被误当成下降沿,从而产生捕获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手指靠上去的时候影响了接口的电平,电平有波动的话就有可能被误当成下降沿,从而产生捕获信号 ...

我手指捏住了引脚也会一直发送字符,我一开始以为是空气中有什么持续的干扰信号

网友B:
应当就是人体信号,CPU当做触发信号了

估计你的输入口是高阻态,内部使能上拉或下拉,或者外接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当就是人体信号,CPU当做触发信号了

估计你的输入口是高阻态,内部使能上拉或下拉,或者外接个电阻。

有道理,待我试试看

网友C:
真厉害.楼主的手都能当串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