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仿真和直接运行的现象不一样,

楼主(2014-06-19):
我修改了程序里的一处,实现每次重启在EEROM特定位置加一,在数码管上显示重启次数。仿真的时候一切正常,重启一次就加一,但是拔掉仿真器直接运行就不正常了,数值不变了

网友A:
仿真运行和直接运行当然是区别的, 除了速度的差别外.
其实最大的是对于外部的响应, 特别有时序要求时.

网友B:
用仿真器连续运行,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仿真器连续运行,正常吗?

连续运行是正常的,但是拔掉仿真器就不正常了,

网友C:
很可能是运行速度的影响

网友D:
建议楼主仔细查看一下电源是否有问题。

网友E: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我之前的原因是时钟启动不太正常。看一下时钟部分的代码,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将程序里的while换成do……while(),
同事说这两个的汇编是有差异的

网友F:
你这差异也太大了;

网友G:
这两个是完全两种执行逻辑(虽然都是循环),跟汇编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差异也太大了;

你别小瞧这点差异,while循环编译后被优化了,成了死循环,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两个是完全两种执行逻辑(虽然都是循环),跟汇编有什么关系?

你别小瞧这点差异,while循环编译后被优化了,成了死循环,无语

如果改一下编译器的优化方式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