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多次试验79F165用内部RC 115200bp 不能通信,用晶体则没问题,

楼主(2014-06-19):
有什么办法?写入的时候选了内部RC,波特率加倍。TH1=247,TL1=247.

网友A:
这种问题, 很大可能是内部振荡器频率偏移造成的. 不过从手册看, 这个芯片的内部 RC 振荡器频率还是蛮准的.

可以让串口连续发 0x55, 用示波器采集下波形, 分析脉冲宽度来算出实际频率.如果可能的话, 也许碰巧换的 TH1 值, 能得到满足要求的波特率(这属于太巧了).

楼主:
试了几片,没有能行的,难道速率高了?有这样用的吗?

网友B:
内部时钟还是老实用19200bps吧,再高就不太靠谱了

网友C:
内部时钟,如果9600可以,115200肯定也可以,频率误差的百分比和波特率没有关系。
肯定可以的,我都用过的。
检查一下其它原因。

楼主:
确实降到9600也不可以,芯片是10版的,除了按波特率公式计算,写入时选内部RC,同选外晶振相比,还哪里要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降到9600也不可以,芯片是10版的,除了按波特率公式计算,写入时选内部RC,同选外晶振相比,还哪里要改 ...

你真的不开窍,帖出初始化代码,大家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