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问题请教

楼主(2014-06-19):
在PCB设计中,如果相邻的2层走线重叠,会有导火索效应。这个导火索效应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相邻布线层上的平行信号走线会导致信号串扰

网友B:
相邻两层的平行走线确实存在串扰问题,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考虑:
1.如果是双面板,普通板厚都在1.6mm左右,TOP BOT平行走线问题不大(电源板、射频板除外);
2.内层相邻两层尽量不要平行走线,推荐垂直走线,实在做不到也不要上下两层完全叠在一起,能拉开尽量拉开;
3.速率较高的信号坚决不能长距离与其他信号线平行走线,可尽量拉大两层之间的间距来控制;一般来说>10mil影响较小了(高速、时钟、差分等信号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