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R5 R6是调零功能吗?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4-06-19):
   如题......

网友A:
是的,匹配正反输入端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匹配正反输入端的阻抗。

你好,能讲的详细点吗?

网友B:
不忽略连线的阻抗,就好理解了哈
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忽略连线的阻抗,就好理解了哈
如下图

嗯 加上电阻multisim就能仿真看了  但是连线阻抗应该很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加上电阻multisim就能仿真看了  但是连线阻抗应该很小啊?

信号传输速度较快,上升下降沿比较陡的情况下 阻抗不能忽略,而且信号源本身也有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