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u-boot.bin,uImage,rootfs三个文件的生成

楼主(2014-06-19):
  Hi,All

  之前为熟悉开发板,烧录在SD卡上的u-boot.bin,uImage,rootfs三个文件均全部来自于FSL官方的L3.0.35_4.1.0_130816_images_MX6

  现在想自己编译生成这三个文件,并重新烧录到SD卡中。
  按照FSL文档内容“3.7 How to Build U-Boot and Kernel in Standalone Environment"要生成u-boot.bin 以及 uImage一直都提示错误。
  这个已在另一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747612-1-1.html中说明。

  Rita "建议使用LTIB编译",请问如何进行编译,路径是什么,还有rootfs.ext2.gz这个文件包如何产生并获取 ?

网友A:
啊!我也想知道  同问 同问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LTIB的使用,你可以参考本论坛中的帖子: 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里面讲的很详细,是参考飞思卡尔官网的文档整理过来的。你可以先看一下,如果有不明白的再联系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啊!我也想知道  同问 同问

你好,关于LTIB的使用,你可以参考本论坛中的帖子: 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里面讲的很详细,是参考飞思卡尔官网的文档整理过来的。你可以先看一下,如果有不明白的再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LTIB的使用,你可以参考本论坛中的帖子: 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里面讲的很详细,是 ...

那“rootfs.ext2.gz”这个文档呢?
./ltib 只能产生两个文件 u-boot和 uImage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rootfs.ext2.gz”这个文档呢?
./ltib 只能产生两个文件 u-boot和 uImage

rootfs.ext2.gz是文件系统,在ltib中是可以生成文件系统的。在ltib菜单选项中的option------->choose your root filesystem image type----------->Target image。
编译完后,在ltib目录下有你编译好的文件系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rootfs.ext2.gz”这个文档呢?
./ltib 只能产生两个文件 u-boot和 uImage

楼主要仔细看一下我们的user guide 文档哦,里面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仔细看一下我们的user guide 文档哦,里面有详细介绍的。

您好,請問是哪一份文件裡面有寫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請問是哪一份文件裡面有寫到呢?

在ltib菜单选项中的option------->choose your root filesystem image type----------->Target image中有生成文件系统类型的选择,你可以详细看到。编译完成以后,生成的文件系统就会在目录ltib下了。这个理解起来不难,我刚又仔细看了一下,我们的文档中提了一下并没有详细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ltib菜单选项中的option------->choose your root filesystem image type----------->Target image中有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