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及方案]
MQX CAN 例程(已解决)

楼主(2014-06-19):
请问那个用过MQX例程的,理面的CAN初始化的几个参数我不太明白,请前辈门给指点下!!
   RX_mailbox_num = 0;
   TX_mailbox_num = 1;
   RX_remote_mailbox_num = 2;
   TX_remote_mailbox_num = 3;

   RX_identifier = 0x123;
   TX_identifier = 0x321;
   RX_remote_identifier = 0x00F;
   TX_remote_identifier = 0x0F0;

网友A:
Kinetis 支持16个mailbox, 分别是0-15. 每个mailbox都可以配置成RX 或TX,支持标准信息或者是扩展信息

网友A:
每一个连接在CAN总线的节点至少有一个ID号,总线上的节点可以通过报文过滤的方式来决定是否接受报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netis 支持16个mailbox, 分别是0-15. 每个mailbox都可以配置成RX 或TX,支持标准信息或者是扩展信息 ...

那请问我理解成最多只有0-15个CAN接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连接在CAN总线的节点至少有一个ID号,总线上的节点可以通过报文过滤的方式来决定是否接受报文 ...

   RX_identifier = 0x123;
   TX_identifier = 0x321;
   RX_remote_identifier = 0x00F;
   TX_remote_identifier = 0x0F0;
这四个参数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