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TM32F100最小系统,IO口通过三极管驱动光耦,MCU损坏。

楼主(2014-06-19):
原理图见下,IO口通过三极管驱动光耦,产生高低电平的方波。程序下载正常,运行正常。但运行一段时间,几小时左右,有的MCU就坏了,指示灯乱闪,再也无法下载程序,无法连接MCU。但有的仍然可以正常运行。求解。

网友A:
瞄了下楼主贴出来的部分电路,没发现什么问题哦。。。
ST的片子“比较脆”,电路设计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点才好。。。
楼主量一下,电源部分和IO部分的电压。。。如果电源电压不稳,轻则重启,重则烧片子。。。
IO口上的电压也不要超过其手册中的参数,不然直接损坏片子,而不是我们想象的“就烧一个IO口”。。。

楼主:
供电只有3819的两个芯片,没有外部电压。设计时还专门计算了IO口的电流,如果3.3V都能烧IO口,那我真无语了。现在是有好的,有坏的,大部分是坏的,这么简单的电路,快疯了。

网友B:
我高电压的电机控制板都没有损坏 STM32 单片机.
我估计你的电路问题, 只是就这些地方看不出来. 是不是应该还有别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高电压的电机控制板都没有损坏 STM32 单片机.
我估计你的电路问题, 只是就这些地方看不出来. 是不是应该 ...

没有其他电路了,只是IO口驱动光耦的是两路,另一路与图中同样原理。

网友C(2015-09-29):
stm的IO输出电流是能达到驱动光耦的参数要求的,尝试把RUN直接跳接到R7前面,如果频率不是特别高,在光耦的1和2之间加一个瓷介质电容,试试看吧,祝你好运!

网友D:
把R2调到R5与run之间,试试。

网友E:
IO口上的电压电流是不是超出手册中的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