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效率低,最低电压值达不到要求求助

楼主(2014-06-19):
刚看到有个哥们挑战maychang和电源蚂蚁哈。。。
说明这两位是真有影响力!要不咋没人挑战我呢是吧?

之前没搞过电源,照着官方参考电路就搞了个,可惜不达标。请给位大神帮忙看下,稍微提醒下。
问题如下:1.  LM3478最低工作电压应该是2.7V,可是我的到4V后带载能力就急剧下降了,以至于不满足要求。
                 2.  效率较低,只有60%。

具体请看电路图。C1,C2实际使用的1210的无极性贴片电容;补偿电容C4没有焊。

网友A:
是不是cs限制了

网友B:
fds5680的Vgs要4v以上,低电压驱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s限制了

谢谢!您说的Cs指的是C6?能不能具体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之前也用这个工具算了一组参数,但是调试时并不理想(升压不太行,带载也不太行,当然也可能是我哪里没弄好),后来主要就参考datashee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ds5680的Vgs要4v以上,低电压驱动不了。

谢谢!我感觉您好像切中要害了,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B:
最好是更换mos,没有的话,把升压后的5v输出电压,返回到ic的电源输入端,不过这会牺牲一点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更换mos,没有的话,把升压后的5v输出电压,返回到ic的电源输入端,不过这会牺牲一点效率。 ...

非常感谢,如何返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