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下音频采集和传输,器件选型

楼主(2014-06-19):
想做一个类似麦克风的装置,实现声音采集,采集到音频后不直接播放,在MCU控制下通过喇叭播放。

但对音频不太了解,求各位指点一下迷津。
问题1:如果使用驻极体送话器(就是咪头)采集声音,有没有比较好用的前级放大芯片推荐
问题2:如果想把采集到的音频传到MCU(想把采集到的音频数据通过USB上传到电脑),中间是否需要加个音频专用的芯片?有没有推荐?
            备选的有VS1003和1053两款芯片,有用过的么,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对这个设计流程还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求大虾指点。

网友A:
“想做一个类似麦克风的装置,实现声音采集,并把采集到的音频通过喇叭播放。”
这个东西叫扩音机(不包括麦克风和喇叭)。

“如果想把采集到的音频传到MCU”
传到MCU干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做一个类似麦克风的装置,实现声音采集,并把采集到的音频通过喇叭播放。”
这个东西叫扩音机(不包括麦 ...

采集到音频后不直接播放,在MCU控制下播放。

想把采集到的音频数据通过USB上传到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录放机

录放机不需要经过MCU吧

网友A:
现在笔记本电脑都有麦克风和喇叭,直接录音就行,连摄像头都有。台式机往往没有麦克风,拿个麦克风插上就是了。
看来楼主目的是在MCU,不是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笔记本电脑都有麦克风和喇叭,直接录音就行,连摄像头都有。台式机往往没有麦克风,拿个麦克风插上就是 ...

主要目的是音频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