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Timer的center-aligned mode

楼主(2014-06-19):
看STM32关于高级定时器的spec,提到这么一句话“When starting in center-aligned mode, the current up-down configuration is used. It means that the counter counts up or down depending on the value written in the DIR bit in the TIMx_CR1 register.”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我把cms配置成center-aligned mode,然后dir配置成1的话,那么计数器就应该是从ARR计数到0,然后再从0计数到ARR。是这样子的吗?
如果是这样子的,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计数器在刚开始被enable之后,第一个计数脉冲ck_psc到来之前,计数器是应该0还是ARR呢?换句话说,当第一个ck_psc到来时,计数器是从0跳转到ARR,还是从ARR跳转到ARR-1?
不知道我描述清楚没有。。。。
请大家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没人研究过这个问题么?

网友A:
是这样子的吗?                                是的.  从ARR计数到0,然后再从0计数到ARR。这个过程中 DIR 位会根据实际情况自动变化的.

计数器在刚开始被enable之后,第一个计数脉冲ck_psc到来之前,计数器是应该0还是ARR呢?换句话说,当第一个ck_psc到来时,计数器是从0跳转到ARR,还是从ARR跳转到ARR-1?
这个取决于 DIR 位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子的吗?                                是的.  从ARR计数到0,然后再从0计数到ARR。这个过程中 DI ...

DIR是1。(在enable counter之前,先把dir配成1,然后把cms配成了center-aligned-mode。)
匿名
有时候规格没说清楚, 实验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In this mode, the DIR direction bit in the TIMx_CR1 register cannot be written. It is updated
by hardware and gives the current direction of the counter
----
ST的RM说,这种模式下DIR不可写,它自己控制。

In center-aligned mode, the counter counts from 0 to the auto-reload value (content of the
TIMx_ARR register) – 1, generates a counter overflow event, then counts from the autoreload
value down to 1 and generates a counter underflow event. Then it restarts counting
from 0.
它从0计数到ARR-1,产生溢出信号,然后从ARR计数到1,再产生一个溢出信号,然后再从0开始。。。。下一个周期。

网友C:
在把定时器设置为中间对齐模式时(CMS),计时器是从当前值开始自加到ARR-1再自减,还是从当前值开始自减到0再自加,取决于之前设置的DIR位。

当然,一旦设置了CMS为中间对齐模式后,DIR就不能被软件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