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th原图匹配问题请教

楼主(2014-06-19):
我在做smith原图匹配的时候,为什么理论的和实际的总是差好远,求解,
比如,我现在测一个终端的阻抗是13.3+j*13.6Ω。在smith原图中的DP1点,然后通过匹配是并联一个12p的电容然后再串联一个2.7nH的电感,我在实际中做了,但是跟理论仿真的完全两样,匹配完成之后,DP1点去了图中红色箭头指向的点,偏差也太大了,求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

楼主:
怎么没有大神来解答呢,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当然不对了,你弄反了,应该先串电感,再并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对了,你弄反了,应该先串电感,再并电容

试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对了,你弄反了,应该先串电感,再并电容
试了,还是不行啊!

-------------------------------

你这个终端的阻抗是功率器件的输入阻抗吗?

网友A:
如果是功率器件的输入阻抗,则极大可能是你的激历功率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对了,你弄反了,应该先串电感,再并电容
试了,还是不行啊!

不是,就是一个天线

网友B(2015-08-20):
很正常,仿真结果和实际有差别。一般虚部相差比较到。实际测试时会有分布参数的影响,传输线的长度和焊接点都能影响测量结果。建议传输线尽量短,接地端最和天线的接地端越近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仿真结果和实际有差别。一般虚部相差比较到。实际测试时会有分布参数的影响,传输线的长度和焊接点 ...

好的,谢谢!

网友C(2015-09-23):
失网分析仪有没有做校准?实际的电容、电感在高频下会有变化的。你的频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