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 composer could not locate : cfft32_noscale.asm

楼主(2014-06-19):
5509a的DSP,在程序里面用了TI官方用汇编写的的fft函数cfft32_noscal.asm ,之前偶尔有几次会出现code composer could not locate : cfft32_noscale.asm提示,后来重新加载程序就好使了,现在又出现了,尝试了好多次都不行,请问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请大家帮帮忙~感激不尽!
@zhangmangui

网友A:
C5000资料整理(代码+原理图+电子版书等)
记得瑞泰创新的代码里面有这么应用的
你看看我的分享里面有它的代码没   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5000资料整理(代码+原理图+电子版书等)
记得瑞泰创新的代码里面有这么应用的
你看看我的分享里面有它的 ...

好的,谢谢~在build option里添加dsp库就行了~~虽然ccs左侧的工程目录下的library里已经添加,好像调用不稳定,build option里添加的就可以很好的调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在build option里添加dsp库就行了~~虽然ccs左侧的工程目录下的library里已经添加,好像调 ...

这两种方式有差别啊
还会出现不稳定啊
好。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方式有差别啊
还会出现不稳定啊
好。谢谢分享

按理说应该是一样的,只要配置其中一种就行了,在我的板子上,配置build option里的库要比在工程目录里添加好使。目前是这样的,可能和实际情况有关吧!

网友B(2017-05-19):
其他的芯片怎么调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