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滤波电路不懂,求教,感谢!!!

楼主(2014-06-19):
为什么我的滤波电路是慢慢的把噪声滤掉,然后再**一段时间后,大概10几分钟,就慢慢变小,直到消失,不懂,求教,感谢!!!这个电路稳定的时候2,3脚都会有个直流偏置。另外,用示波器探头去测一下3引脚,输出又会经过有噪声,噪声慢慢变弱到消失,稳定10来分钟的,然后有效信号也慢慢变小至消失的过程,最后就是一个稳定的直流信号了。这是为什么啊,拜托各位了

楼主:
这是电路图,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电路图,谢谢

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无直流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无直流通路。

为什么要加直流哦,我的前级是有直流的,加个电容不就是隔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加直流哦,我的前级是有直流的,加个电容不就是隔直吗?

运放总要有一定偏置电流才能够正常工作。虽然运放的偏置电流很小,但不是零。
输入端必须有直流通路,目的就在于为运放输入端提供偏置电流。
电路也很简单:运放同相输入端(你的图中3脚)接一支电阻到地(运放使用双电源)或者偏置电压处(运放使用单电源)。

网友B:
找本模电的书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总要有一定偏置电流才能够正常工作。虽然运放的偏置电流很小,但不是零。
输入端必须有直流通路,目 ...

谢谢哦,我试了下3脚接一个2M电阻到地,波形是稳定了,但是好像没有滤波的效果了哦。我没有加2M电阻到地之前的波形是下面的图31,按照你的方法加了之后的波形是图32了,求继续指导。图再下面楼层,麻烦了

楼主:
这是加了2M电阻之前(31)和之后(32)的波形图,很明显图32没有滤波的效果了,求指导,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哦,我试了下3脚接一个2M电阻到地,波形是稳定了,但是好像没有滤波的效果了哦。我没有加2M电阻到地 ...

再仔细看看5楼回复。

网友A:
用的都是挺好的示波器,比我的示波器强得多,可惜不会用,或者不善用。
双通道,一个看输入,一个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都是挺好的示波器,比我的示波器强得多,可惜不会用,或者不善用。
双通道,一个看输入,一个看输出。 ...

好吧,这都被你发现了,其实这个示波器很垃圾的,这不是同一个时间拍的照,其实我只有一根探头,两次用的不同的通道的,你只看信号就可以啦,我是新手,求指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仔细看看5楼回复。

你不是说要么加个偏置电压在3脚,或者在3脚接个电阻到地么,31图是接电阻到地的信号图,噪声好大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不是说要么加个偏置电压在3脚,或者在3脚接个电阻到地么,31图是接电阻到地的信号图,噪声好大哦。。。 ...

再仔细看看5楼回复。
新手不怕,怕不认真不仔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不是说要么加个偏置电压在3脚,或者在3脚接个电阻到地么,31图是接电阻到地的信号图,噪声好大哦。。。 ...

5楼最后7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仔细看看5楼回复。
新手不怕,怕不认真不仔细。

谢谢鼓励,看到了,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5楼最后7个字

谢谢提醒哦。。。里面果然都是高手。。。

网友D:
你木有加偏置啊亲。交流进来损失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木有加偏置啊亲。交流进来损失一半

加了偏置好像不能滤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仔细看看5楼回复。
新手不怕,怕不认真不仔细。

哥们,我接了5V的偏置,没有了滤波的效果了。而且我发现这个滤波电路是不是与里面的电容没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我接了5V的偏置,没有了滤波的效果了。而且我发现这个滤波电路是不是与里面的电容没有什么关系啊? ...

能放大不能?能放大,必能滤波。
滤波必与里面的电容有关系,基本的电路分析原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哥们,我接了5V的偏置,没有了滤波的效果了。而且我发现这个滤波电路是不是与里面的电容没有什么关系啊? ...

偏置不能加5V啊,你加个2.5V修改一下增益,

网友B:
1 这个运放不能单电源使用。
2 即使用了可以单电源的运放,你也要提供适应的偏置电压使信号能够完整地放大。
3 这个电路更像是放大,不是滤波。

网友B:
其实这个电路找一个学过模电的来搞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放大不能?能放大,必能滤波。
滤波必与里面的电容有关系,基本的电路分析原理。 ...

可以放大啊。。。。我指的是这个电路,我发现我把其中的3.3nF或者100pF的电容去掉,同样可以滤波,只是效果跟我以前一样,是看到噪声慢慢的消失,然后剩下图32中的信号,这是我需要的信号,但是不幸的是它也会消失,这个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偏置不能加5V啊,你加个2.5V修改一下增益,

换了2.5V试了,倒是稳定了,但也没有滤波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这个运放不能单电源使用。
2 即使用了可以单电源的运放,你也要提供适应的偏置电压使信号能够完整地放大 ...

因为这个电路也是参考别人的,但是就是不能稳定下来,麻烦了帮忙给想个办法把电路的白噪声给滤掉哦,跪谢了。。。

“参考别人的”,意思可能是没有经过计算。其实这个电路,计算相当简单你算算转折频率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电路找一个学过模电的来搞很容易的。。。

求给小弟一个助攻啊。。。

网友:
这么简单的电路  楼主都不会的啊 ???   悲催

网友E:
感觉楼主跟中国足球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觉楼主跟中国足球一样

请巴西足球指教

你又不是国足

网友G:
去掉C9,3脚接33K电阻。另外,放大倍数好象才十多倍?也许应该增大点。还应该注意,因为有C10的原因,实际上是对输入信号微分了,不清楚你的输入信号和输出要求,如果频率要求很宽,最好去掉C10,将电路改成直放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2.5V试了,倒是稳定了,但也没有滤波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掉C9,3脚接33K电阻。另外,放大倍数好象才十多倍?也许应该增大点。还应该注意,因为有C10的原因,实际 ...

谢谢哦,输入信号是经过放大了的信号,是16Hz,但是有噪声,貌似是白噪声,就是希望把白噪声去掉。变成8楼图32的效果。因为现在的电路是图32的效果,但是它只能**10来分钟就会慢慢消失,希望它稳住,有滤波效果。非常感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倍的放大倍数,如果你在正向输入端加2.5V,输出应该是多少?你的电源是多少?
你真的是中国足球 ...

谢谢批评哦,加了2.5V后,噪声很大,看不到有用信号了,是饱和的,是9v的单电源供电。

楼主:
感觉大家批评,其实是今年的英格兰足球哦。电路方面确实是新手,感谢大家的关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巴西足球指教

谢谢关注,国足就国足吧,都是中国人,哈哈。。。还有就是我看好德国队:lol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个电路也是参考别人的,但是就是不能稳定下来,麻烦了帮忙给想个办法把电路的白噪声给滤掉哦,跪谢 ...

好的,我计算下,但是白噪声貌似滤波不好去掉哦。。。

网友H:
这是滤波电路?
C9容量这么小?
偏置电阻2M之巨?

网友I:
同楼上,想知道2脚与地的电容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