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大神,STC单片机掉电模式后怎么唤也醒不来,如何解决

楼主(2014-06-19):
写了个小程序测试掉电唤醒功能:
硬件平台:
MCU:STC11L02E    SOP20  @7.3728MHz
P1.2接LED发光二极管
INT0 作掉电唤醒引脚
测试程序很简单,如下:

#include  "STC11.H"

//LED测试
sbit LED = P1^2;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count=0;
    CLK_DIV=0x01;//时钟2分频 7.3728/2=3.6848MHz
    EX0 = 1;//INT0中断允许
   IT0 = 1;//INT0下降沿中断
   EA=1;
    while(1)
   {
        LED=~LED;
       delay_ms(50);
       LED=~LED;
       delay_ms(50);
       if(++count>=5) //当循环5次后进入掉电模式
      {
             count=0;
             PCON = 0x02;  //进入掉电模式
             delay_ms(100);
        }
     }
}
====================
运行程序时,LED闪烁一会进入掉电模式,CPU不工作,LED全灭.此时如果INT0给一个低脉冲理应会唤醒CPU的,但实际CPU却一直在睡,唤不醒。是什么原因呢,程序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多看看芯片资料,有些型号的外部中断或掉电唤醒是有BUG的...

对于已量产很久的定型单片机,是没问题的。STC仅部分新的未定型的系列部分有中断有BUG,这些可均可在数据手册中有明确提示。 :)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中断服务程序问题。

网友B:
外部中断应该设为电平中断吧
另外连中断程序都没有

网友C:
你怎么没有INT0的中断程序?

网友D:
LZ说程序没问题,有否更换过同型号的不不同单片机或不同系列单片机试试?多数正是程序问题! :)

网友E:
缺少中断程序,STC的唤醒机制就是进中断,所以需要有响应中断动作

网友F:
程序不完整。STC有提供此类范例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说程序没问题,有否更换过同型号的不不同单片机或不同系列单片机试试?多数正是程序问题!  ...

缺了中断服务呢,现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缺少中断程序,STC的唤醒机制就是进中断,所以需要有响应中断动作

正是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程序不完整。STC有提供此类范例程序的。

还真没发现会有这范例,以后会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看芯片资料,有些型号的外部中断或掉电唤醒是有BUG的...

暂时还没发现bug,常用的都是STC11 12 15系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暂时还没发现bug,常用的都是STC11 12 15系列

发现问题,还是先查查程序,再考虑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