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局部PCB分割

楼主:
数字地和模拟地大家是怎么分割的
如图所示  我的想法就是数字地和模拟地的最终参考都是外壳地  这样数字地电流流过模拟地附近箭头处  这样的话箭头部分的地电位就会受到影响 是把     所以这样分割效果不好把    数字地电流会影响模拟地的电位的哦
大家怎么理解的

网友A(2014-06-19):
不知道怎么分的时候,最保险的办法是不分,多铺地铜多加地孔就是。

理论上,地分割得好是最优的,但实际上很难做到,所以目前更流行的做法是不分割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