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CAN多个邮箱发送问题

楼主(2014-06-19):
各位:用TMS320X28335实现CAN通讯,TMS320X28335用的是0和1邮箱发送数据
     ECanbMboxes.MBOX0.MSGID.all = 0x9555AAA0;
     ECanbMboxes.MBOX1.MSGID.all = 0x9555AAA1;
根据监测,邮箱0和1发送成功(都应答了),但从串口看,只发出了1555AAA0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CAN高手来帮忙解答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高手来帮忙解答一下吧

感觉你就是高手,解答一下呗

网友B(2015-01-31):
你好,我是DSP初学者,网上看到你以前试过一个28335的通过邮箱中断的方式来从CAN上读取数据的例子,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有时间,多多指教。我的邮箱是yushan_hdx@126.com, 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C:
帮顶啦 真的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