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 RTCC问题

楼主(2014-06-19):
哪位高手调试过PIC24F的RTCC程序?

我的问题是:板子上电时,时钟设置好用,掉电后,时钟就乱了,怎么能让它掉电后时钟不乱呢?能加电池吗?谢谢!

网友A:
先看芯片自己有没有备电输入脚,如果没有,就要考虑对整个MCU加备电(电池或超级电容)

网友B:
没有电能维持,RTCC振荡就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