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ENC28J60+LWIP+UCOSII 中断接收问

楼主(2014-06-19):
如题:
在STM32外部中断中接收数据,调用这个函数ethernetif_input(&enc28j60);   ,刚上电正常,一段时间后ping不通掉线,ENC28J60不再产生下降沿触发信号;
尝试在中断中发送信号量,在任务中获取信号量之后再调用ethernetif_input(&enc28j60);  ,一段时间之后问题依旧;
在任务中轮询 ethernetif_input(&enc28j60);  1MS一次,没发现上述问题,ENC28J60 始终能产生下降沿触发信号。
求高手指点 急啊!!!

楼主:
问题找莫似找到了,芯片资料读的不认真!哈哈!

网友A:
代码共享一下吧,感觉enc28j60的中断模式很难搞。

楼主:
NO 问题依旧

楼主:
为什么说它中断模式很难搞,那些地方要注意的呢?是否搞过。

网友B(2015-11-03):
lin34337151,你好,正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急待解决,能否指点

网友C:
28J60这颗太老了,推荐大家试下DM9051(SPI接口,10/100,封装:32QFN)

网友D(2016-04-03):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运行一段时间后,中断引脚就一直是低电平,这样就无法触发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