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外围电路的一些困惑,

楼主(2014-06-19):
.一直很困惑,关于一个芯片的外围电路怎么来计算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天突然有点小想法,请大家多指教:一个集成芯片的内部也是有很多的元件组成的,例如电阻,电容还有三极管等等.当计算芯片的外围需要加多大的电阻或者电容的时候,则要看芯片的内部结构,这样才能来计算所需要的电阻阻值是多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希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A:
道理没错,

实际上很少计算,因为可选的参数范围太大,经验就够。

网友B:
看datasheet就可以了。

网友C:
看芯片的内部结构,还要看你软件设置和你的应用需求.如AD,电平,高频,输入,输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