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圣邦微的SGM8905和SGM4890作用是一样的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6-19):
如题,等待大神解答

网友A:
大神早点解答

网友B(2015-05-14):
圣邦微,代理,送样,Q 463280305

网友C:
完全不一样的两类芯片,
SGM8905是Line driver、线放大器件,类似TI的DRV632,是对音频信号做预防大处理的,输出驱动能力比较弱,只适合驱动600欧音频线路;
SGM4890是音频功放芯片,1.1W的驱动能力,可以驱动8欧喇叭,类似LM4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