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流电压采样

楼主(2014-06-19):
大家好,请问一下这个电路能不能既能做电流采样,又能做电压采样?

楼主:
被遗弃了?

网友A:
如果你的信号源不受你的采样电路影响,当然没问题,

网友B:
相当怪异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相当怪异的电路。

估计人家不缺钱,

网友C:
仅看输入部分,IN端分别输入1V电压1mA电流,结果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D:
完全没必要搞3个运放啊
话说设计工业用,基本都是电压 电流信号兼容的。无非是采样电阻焊与不焊的区别 放大倍数的调整

网友E:
电压信号直接过去。电流信号经电阻还是电压信号也可以过去。不过用几个放大器成本呀,

网友F:
电流通过R17生成电压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流通过R17生成电压吗?

   肯定会有电压

网友H:
可以,但是对采集电压电流的范围有限,需要简单换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怪异的电路。

你好,那相对简单的电路该怎么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那相对简单的电路该怎么样的??

首帖电路,输入电阻1k欧,是比较低的。
第一级是跟随器,电压增益为1,但输出端是10k电阻与1k电阻分压。经R54C39一阶低通后,第二级电压增益2.51。然后R53C40又是一阶低通,第三级仍然是跟随器。
总的来说,是1k输入电阻,2.5倍电压增益,二阶低通(而且转折频率差10倍)。所有这些功能,一个运放即可实现,而且使用的电阻电容数量还要少几个。5楼说“估计人家不缺钱”就是对此而言,7楼说“完全没有必要搞3个运放”意思是一样的。
只要用一个运放,设计一个二阶低通滤波器,令低频增益为2.5倍。具体方案,到老tyw《新年大书包》里面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帖电路,输入电阻1k欧,是比较低的。
第一级是跟随器,电压增益为1,但输出端是10k电阻与1k电阻分压。 ...

恩,好的,谢谢你啊~~~

网友I:
测电流,输入阻抗大了点(1K);测电压,输入阻抗小了点(1K), 不过呢,象三楼说的,只要对被测电路影响小的话,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