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谁有24V转12V的电路图呀?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6-19):
功率呢?

匿名  2014-6-20 06:47
你好!电流大吗?如果电流不大,可以用317调压,下面有电路图,你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是直流电源整流、滤波部分就可以省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呢?

功率小点没有关系

匿名  2014-6-20 10:09
在出售家电配件商店购买一个7812三端稳压集成块接在24V电压后,接的时候集成块要安装散热器,并分清输出、地和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电流大吗?如果电流不大,可以用317调压,下面有电路图,你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是直流电源整流、滤波 ...

有没有24V转5V的,我在网上没有找到。希望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
淘宝上直接买一个模块

网友D:
如果电流很小可用两电阻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