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帮忙看下这个移动电源的效率为什么那么低?

楼主(2014-06-19):
这个移动电源是用ME2109升压IC,4056充电IC,1A 放电的时候 效率达到85%,还可以了。但是2A放电的时候只有75%,正常的话应该不会那么低的。各位帮我分析下 可能是哪里的问题的,先谢过了!下面是原理图和PCB

网友A:
图看不清楚。

网友A:
差不多吧。可能你用的电感电流不太够,电流大了损耗大了些。

网友B:
大电流时,二极管损耗会很大,所以要用更大电流的二极管

网友C(2014-11-03):
基本上,那个地方最热,主要问题就出在它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