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AD的一点小问题

楼主(2014-06-19):
想问一下如果AD的参考电压为5V,位数是10位,那么它能测量高于参考电压5V的电压值吗???如果不能又有什么方法能让此AD测量高于参考电压的电压呢???

网友A:
电阻分压

网友B:
不能测量,必须分压或者用其他运算电路将被测电压变换到AD参考电压范围内。

网友C:
基本常识,不允许。

网友D:
使用衰减电路,衰减到参考电压以下测量,具体衰减值要看你要的精度

网友E:
理解下参考电压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