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放电回路

楼主(2014-06-19):
请教各位老大:当GTR导通时,电容Cs能成功放电吗??

网友A:
什么叫“成功”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就是这点不明白,Cs放电回路中,Df负端为Ucc,而Ucc是Cs的充电电压,Cs放电回路中遇到其充电电压还能放电不??忘解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点不明白,Cs放电回路中,Df负端为Ucc,而Ucc是Cs的充电电压,Cs放电回路中遇到其充电电压还能放电 ...

Cs电压低于Ucc当然无法放电了,
GTR导通的时候Ls储能,GTR截止的时候,Ls能量转换到Cs中,Cs电压会提升大于U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Cs电压低于Ucc当然无法放电了,
GTR导通的时候Ls储能,GTR截止的时候,Ls能量转换到Cs中,Cs电压会提升大 ...

多谢老大的解惑  但是这电路在GTR截止时,Ls上存储的能量不是已经通过Ds、Rs、Df、Rl回路放掉了么,即Ls其自身有放电回路,它不应该和Ucc相串联的电压加到Cs上吧  不知我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电路是实物上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电路是实物上的么?

老大 是 电力电子技术 教材上的

楼主:
怎么没声音了 各位老大帮帮忙  解释下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