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有没人用过STM32F373?有没发现它的SDADC很容易挂掉?

楼主(2014-06-19):
在一块板上,用了F373的SDADC差分采集数据,外面有个USB插座,用一个5V充电器的插头,接上电源的,碰一下USB插座,碰上十次大概有两次,会导致SDADC采集出错,读出来数据,好像是SDADC挂掉一样,都是0X7FFF。必须重新初始化一次SDADC才能正常。而其它的12位的ADC还是正常工作的。

楼主:
看来STM32F373还是很冷门啊,我估计F3系列也只是个过渡产品而已。

楼主:
@香水城 帮我分析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STM32F373还是很冷门啊,我估计F3系列也只是个过渡产品而已。

错,F3是ST今年的主推产品,全面替换F1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香水城 帮我分析一下啊~

F373的这个新AD我没用过,我帮你问问ST的工程师?

网友B:
哈哈这个是正常的,你拿示波器测下你碰电源的时候电源有没的抖动就知道是不是电源的问题了,应该不是STM硬件的问题。

网友C:
我也在用373,希望不会真的有问题。不过,据我目前尚浅的使用经验来看,SDADC还没有挂过。记得手册里提到过关于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的各种要求,我觉得出现这种问题时有必要逐一核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73的这个新AD我没用过,我帮你问问ST的工程师?

除了我楼主位所描术的现象外,还有一个就是:我打开USB连接之后,SDADC也会挂掉,USB是由一个管脚来使能控制开关的,我只要使能这个管脚,就马上挂掉SDADC,并不是由于插入USB瞬间导致的。这个现像是百分百出现,我现在的解决方法是,判断USB插入,我就重新初始化一次SDADC。这个可以用软件解决,但楼主位的,用电源碰一下插座会挂掉SDADC,不知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用373,希望不会真的有问题。不过,据我目前尚浅的使用经验来看,SDADC还没有挂过。记得手册里提到过 ...

不知能不能参考一下你的电路?USB部分和电源处理部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个是正常的,你拿示波器测下你碰电源的时候电源有没的抖动就知道是不是电源的问题了,应该不是STM硬 ...

就算有抖动,但也不应该这么敏感啊,其它模块都没事,就SDADC比较娇气?

楼主:
补充一下:SDADC是用的是SDADC3,差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