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C的RTC问题

楼主(2014-06-19):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uint16_t delay = 0;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Reset Backup Domain */
  BKP_DeInit();
//  do
//  { for(delay = 0;delay < 90000;delay++);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Enable LS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printf( "\r\n aaaaa\r\n " );
  /* Select LSE as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 Enabl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Set RTC prescaler: set RTC period to 1sec */
  RTC_SetPrescaler(32767); /*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为什么st提供的初始化程序包含这么多死循环?目前碰到RTC晶振不起振的问题,导致整个软件都运行不了,为了RTC影响了整个软件的运行,这个芯片能用到大批量的产品上吗

网友A:
stm32f10xx,晶振起振确实不太好弄,以前有很多讨论,需要自己处理
软件上如果RTC不运行也能容忍的话,建议加入死循环超时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