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交直流24V识别电路

楼主(2014-06-19):
要能识别供电电源是交流24还是直流24,送给单片机这个信号。元件越少越好。大家给推荐个电路。谢谢。

网友A:
输入NPN三极管,做成反相器形式,单片机检测输出是稳定信号还是周期信号可以不?

网友B:
输入接一个电容,再接一个稳压管。

网友C:
输入24V串联一粒200K~510K电阻(也可以是其他阻值,电流远小于IO的极限就行,电阻值不宜过大)到MCU IO就可以(可靠起见,可以再在IO脚,并联一粒合适的电容到地,按交流输入的频率计算容量): 纯直流24V输入,持续高电平;交流24V时,IO输入为方波,检测到高、低电平跳变就可以确定是交流24V输入。

网友D:
要兼容 交直流24v 输入,还不简单啊,加个整流桥,
电阻分压送AD
交流进来 AD 采到比直流 要大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NPN三极管,做成反相器形式,单片机检测输出是稳定信号还是周期信号可以不? ...

这个貌似可以。但是单片机软件怎么区分 矩形波 和 低电平呢?用外部中断检测边沿,检测得到就是交流24V,检测不到(一直是低电平)就是直流2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24V串联一粒200K~510K电阻(也可以是其他阻值,电流远小于IO的极限就行,电阻值不宜过大)到MCU IO就可 ...

谢谢回复。单片机 软件怎么区分  这个跳变  和 高电平? 用外部中断检测跳变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兼容 交直流24v 输入,还不简单啊,加个整流桥,
电阻分压送AD
交流进来 AD 采到比直流 要大很多的

电源部分用的半波整流,后面没稳压,直接PWM控制电机了。电机负载大时候,直流和交流  经半波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基本一致。轻载差别较大,可以区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单片机 软件怎么区分  这个跳变  和 高电平? 用外部中断检测跳变沿么? ...

边沿跳变中断来判断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边沿跳变中断来判断就行

有10次中断就是交流,小于10次就是直流。可以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10次中断就是交流,小于10次就是直流。可以不

可以吧,看你的需求指标

网友E:
如果交流频率不高的话,两个电阻一分压,每隔Nms采样一次,比较采样的值变化是否高于某阈值就行了。

网友F:
搞个比较器,交流过零点输出方波,直流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G: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交流.
如果是市电通过工频变压器得到的24V(估计你的不是),用个二极管就可以了,差别很大.

网友H:
用分压电阻分压后,使用ADC采集24V电压,通过平均值判断是直流还是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交流.
如果是市电通过工频变压器得到的24V(估计你的不是),用个二极管就可以了,差别很大. ...

就是普通的交流或直流 24V电源。工业控制用的。

网友I:
ADC采集数据,软件处理,通过连续判断电压变化率来确定是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的交流或直流 24V电源。工业控制用的。

网友J:
交流输出5V,直流输出0V
50Hz交流,电容全部改为10uF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交流输出5V,直流输出0V
50Hz交流,电容全部改为10uF

是否在C1两端并联大电阻放电?

网友L:
电源直接接一个100K到200K电阻到IO口就可以了,每1MS读一次状态即可,100MS内有10次低电平即为交流

网友A:
还是建议你用三极管反相器就搞定了,软件上判断一段时间(比如100mS)内有没有跳变就知道是直流还是交流了。

网友M:
用18楼的第二个图,每隔2ms对分压电阻的电压进行采样。如果是交流24V电源,在负半周分压电阻无分压;如果是直流24V电源,正负半周分压电阻上均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J:
D1就是放电的,1N4148是不行的

谢谢 很好的方案。只是阻容降压件略多。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建议你用三极管反相器就搞定了,软件上判断一段时间(比如100mS)内有没有跳变就知道是直流还是交流了 ...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源直接接一个100K到200K电阻到IO口就可以了,每1MS读一次状态即可,100MS内有10次低电平即为交流 ...

这么连不会烧IO么?端口设置成输入的时候,会有多大的电流流入端口?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10次中断就是交流,小于10次就是直流。可以不

串200K电阻,24V输入电流被限制在 0.12mA 以内,基本不会损害到 MCU IO 上寄生的保护二极管。
只是外部输入的24V交直流信号,两端都需要采取措施,避免共模干扰损害系统电子部件。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串200K电阻,24V输入电流被限制在 0.12mA 以内,基本不会损害到 MCU IO 上寄生的保护二极管。
只是外部输 ...

不会的,有200K足够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