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电源切换电路-3个PMOS

楼主(2014-06-19):
以前见到的2路电源切换电路,都是在一路上串联二极管,电流大时,无用功耗也还是挺大的,所以设计了这个电路!
修改说明:
说明下场景:VCC_BAT电池供电;VCC_IN外部供电,其没有接外部电时,有电池供电;没接负载,考虑VCC_IN经过MOS后的压降一般也比VCC_BAT大

网友A:
不错,可以实现电源切换。

网友B:
MOS管也不便宜啊

网友C:
典型的PMOS高端驱动电路,唯一的坏处就是PMOS有导通压降。

网友D:
pmos画反了,q3什么作用,只有电池时,截止q1?

网友E:
Pmos 画反了吧?

网友F: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PMOS也没有接反,加上负载,应该可以实现功能。

网友G:
没看懂Q3的作用,求指导

网友H:
这个电路基本上是没问题的,但要注意四点特殊情况:
1、电池电压和供电电压不能太高,比如超过20V,那样MOS管的栅极受不了。
2、电池电压和供电电压不能太低,否则PMOS管导通不了,或者处于半导通的状态,损耗很大。
3、Vcc-IN的电压不能低于Vcc-BAT 0.6V或以下,否则Q1导通后,Q2由于寄生二极管仍然导通,会形成电池对电源放电,同时负载仍然由电池提供。
4、也同样由于上述原因,希望Vcc-IN上电速度要快,否则过渡过程会让电池放电,而且电流会很大。

另外,5楼担心的PMOS管有压降的问题,一般不是问题,选择适当的PMOS管压降会非常小。

网友I:
电池不充电吗?还可以更加简洁的!

参考手机充电电路设计吧!

网友J:
PMOS管放反了吧,应该是S极作输入端,D极作输出端,另外12楼的第三点分析有问题,应该是“Vcc-IN的电压不能低于Vcc-BAT 3V或以下”,否则Q2就直接导通,对电源放电。
11楼提的Q3的作用应该是:防止电池工作时通过Q1的寄生二极管对电源放电,或者电源工作时通过Q2的寄生二极管对电池放电,直接通过Q3的寄生二极管和R1进行放电。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把Q3直接换成一个普通的二极管?

网友K(2015-09-08):
发现很多人对于pmos的方向有疑问,包括我。
貌似2种都可以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发现很多人对于pmos的方向有疑问,包括我。
貌似2种都可以吧?

注意寄生二极管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