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AC转换问题

楼主(2014-06-19):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Protues做了个DAC仿真,可现在结果是从DACOUT引脚输出的电压值并不是我设计的电压值.
代码如下(PIC16F1936)
  DACCON0bits.DACNSS = 0;
  DACCON0bits.DACPSS = 0;
  DACCON0bits.DACOE = 1;    // DAC转换电压从DACOUT引脚输出
  DACCON1bits.DACR = 20;
  DACCON0bits.DACEN = 1;    // 使能DAC
理想电压值=5*(20/2^5),可仿真值却为4.95V,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Protues做了个DAC仿真,可现在结果是从DACOUT引脚输出的电压值并不是我设计的电压值.
代码如下(PIC16F ...

TRISAbits.TRISA2 = 1;
引脚方向寄存器设置为输入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ISAbits.TRISA2 = 1;
引脚方向寄存器设置为输入才行

还真是这样的咧!!!我把它设置成输出了就好了.不明白,这I/O口输出电压就应该设置成输出啊,怎么还设置成输入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真是这样的咧!!!我把它设置成输出了就好了.不明白,这I/O口输出电压就应该设置成输出啊,怎么还设置成输 ...

引脚复用时,要使用引脚第二功能时,一般都要设置为输入的;具体情况见芯片手册描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真是这样的咧!!!我把它设置成输出了就好了.不明白,这I/O口输出电压就应该设置成输出啊,怎么还设置成输 ...

你认真看数据手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认真看数据手册了吗?

可能是我看的不仔细吧,我确实没有看到相关的文档说明.

网友C(2016-03-19):
感谢楼上各位的讨论,帮我解决了问题!